请教IC管脚焊盘间如何加阻焊层?

楼主(2011-09-19):
使用的工具是PROTEL99SE。芯片管脚焊盘间距0.4mm,焊盘宽度0.2mm。结果贴片厂反馈焊锡会短路,要求在焊盘间加阻焊层。

请教这样是在PCB制图的时候加还是要制板的时候加?如果是制图的时候加应该要怎么加?制版呢?

谢谢!

网友A:
难道PCB厂家没有喷油给你?做封装的时候默认是有阻焊了的,
0.4MM的间距,没有问题啊。

网友A:
查看这个**
pcb各层的含义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71838

楼主:
焊盘间距0.4mm,扣去焊盘宽度0.2mm,实际两个焊盘之间只有0.2mm的距离。
是否是因为这个太小PCB制版厂家没有办法加阻焊层呢?

网友A:
1、你看PCB焊盘中间是否带阻焊,一般这样的间隙还是有点点阻焊在焊盘里的。
2、不知道工厂是怎样焊接的,开的钢网焊盘孔是否过大,刮锡膏的时候刮的太多。因为就算是没有阻焊,0.2的安全距离还是比较好贴的。

网友B:
应该是你没有在IC脚上加一层底层丝印层 bottomoverlay 加上去可以减少ic脚之间短路的问题

网友C:
0.2都短路那这个厂家岂不是0402都贴不了?
LZ你把你的板子贴图上来,大家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