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上能不能挂2个或 更多的sd卡?

楼主(2011-09-19):
一个单片机上能不能挂 多个sd卡,然后 进**之间的  文件传输?这样 的文件传输  是不是 会特慢?

网友A:
这要看接口资源,资源够当然能挂。至于传输速度,取决于器件速度和信息量。

网友B:
当然可以,只要资源够就成,与速度无关。

网友C(2014-10-01):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只要资源够就成,与速度无关。

您好,那有个问题想问下,关于多个SD卡。上电时,CMD2,CMD3都是bcr,即带广播响应命令。当共用一个CMD线时,它们怎么实现呢。 多根线时,它们又怎么联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