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电阻选择问题

楼主(2011-09-19):
假设Vin=40V,输出Vout=35V,这里的I1和Iadj这两个电流怎么计算,还有R1和R2这两个电阻应该选多大功率的电阻呢?

网友A:
Iadj在手册中已经给出,I1要求远大于Iadj,至于大多少倍,你自己决定。
I1确定后,电阻耗散的功率即可计算出来。

网友B:
结合LM117的内部框图来看,加在外围的元件以后,这是一个利用稳压电路组成的一个电压跟随器,并且利用达林顿管扩流.
从规格书上看,
Iadj的典型值为50uA,最大值为100uA,不妨取50uA.
运放同相输入端的电压为
V+=Vref+(Iadj+I1)*Radj
而I1=Vref/R1
Vout=V+=V-
所以Vout=(1+Radj/R1)*Vref+Iadj*Radj
后一项由于Iadj非常小,可以忽略。
所以要求(Radj/R1+1)*Vref=35.
Radj/R1=(35-1.25)/1.25=27.
R1取200ohm,则Radj为5.4kohm.R1功率为1.25^2/200ohm=7.8mW,1/16W的电阻就OK了。Radj功率为(35-1.25)^2/5.4kohm=0.211w,应该要用到1/2W的电阻。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去好好看看器件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C:
LM117的内部框图,三极管的典型电路哪里有呢,可以推荐本书看下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