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帮看下感应电压方向啊。

楼主:
请问下两个问题哈,越想越晕,陷到里面出不来啦。:dizzy:
问题一:图一中,请问下判断出1和2端的电压方向后,再根据同名端的定义,可以立即判断出4和3端的电压方向,为什么可以根据同名端的定义能判断出43的电压方向呢?同名端定义只表明了两个线圈电流从同名端流入时,产生的磁通方向是相同的,怎么把这个概念应用到电压方向上呢?

还有个问题二,

网友A(2011-09-19):
第一个问题在第二幅图片里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楞次定律。

楼主:
maychang前辈你好,我就是按照图片中的定义,得到互感电压的方向跟书上不同才有疑惑了。我是这样理解的,对于耦合变压器来说,原边流入一个增加的电流,由楞次得到次边异名端流入增加的电流,由法拉第感应定律得到次边感应电势大小,接下来我把次边看做一个独立的电感,取楞次得到的电流方向和变化得到自感电势的方向,则此方向就是互感电势的方向。我知道这样结果是不对,但不知道哪错了。我一直不理解图片二下面那句“习惯,规定......."(我颜色标记了)是什么意思。希望能解惑,谢谢啦!!!!!!

网友B:
to LZ:

变压器是个整体,是初次级线圈的耦合。同名端标注了初次级线圈耦合磁回路内两线圈产生同向磁场时所需注入电流的方向(进入点),不必关注其具体绕法。

设在初级线圈上从同名端注入一电流(值由小到大),初次级线圈耦合磁回路内就会有增加的磁通量。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其中的负号就反映了楞次定律)可知,在增加的磁场周围(绕着磁通)会有感应电场。由于感应电场内存在导线(初次级线圈),导线上就会出现因感应电动势而产生的电流(注意,即便是无导线只要存在变化的磁场就有感应电动势,只是其与路径有关)。由同名端的定义可知,在初次级线圈上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正端就是同名端。初级线圈上的感应电动势反映在电路上就是初级“自感”,而次级线圈上的感应电动势反映到电路上就是初次级间的“互感”。

再看电流方向。在初级线圈内,虽然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是同名端为正,其产生的电流只是部分减小原外注入电流的增加,所以总电流还是流入同名端。而在次级线圈内,如果接有负载,显见其电流将由同名端流出。从这可以看到,变压器初次级线圈上的电压同名端总是同相的,但电流却是反相的,这也反映了“无源”和“有源”之电压电流极性的约定。

网友C:
“变压器初次级线圈上的电压同名端总是同相的,但电流却是反相的,这也反映了“无源”和“有源”之电压电流极性的约定。”
HWM 前辈 这里“有源”、“无源”是指什么? 不明白

网友A:
6楼:
HWM的意思,初级两端电压与其中电流方向决定了能量从交流电源进入初级绕组,次级两端电压与其中电流方向(注意与初级相反)决定了能量从次级绕组流向负载。“有源”指初级是交流电源的负载,“无源”指次级绕组是个电源,它供能量给负载。

网友C:
7楼:
    谢谢前辈 明白了

楼主:
哈哈,终于明白了,谢谢HWM前辈,我错在认为对线圈外施电压源后,疑惑为什么感应电流是流向正级,可实际电流是流向负级,以至于不敢应用楞次定律了,。

楼主:
还有那个规定感应电势的正方向,应该是指向感应电流的流向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