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ylone iii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使用的芯片时Cyclone iii的EP3CLS200,开发工具是quartus ii 9.1.
1、电路焊接后可以下载.sof程序,并且可以下载jic文件到配置文件。
2、上电每次启动,都能程序正确加载。但奇怪的是已经不能下载.sof和.jic程序。

网友A:
还是检查一下你的硬件电路把,看看电路是否有虚焊。另外看看你的quartus里有没有更改什么地方的设置。主要还是检查你的电路焊接吧,配置电路这里是重点检查的对象

网友B(2011-12-04):
先看电路板连接性,在检查一些配置管脚的上拉下拉等是否正确

网友C:
jtag 同有接触好吧

网友D(2013-03-1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样行解决的啊?谢谢

网友E:
有可能是是芯片 JTAG 引脚被静电击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是芯片 JTAG 引脚被静电击坏了

嘿嘿,硬件水平很好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嘿嘿,硬件水平很好啊

是不错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嘿嘿,硬件水平很好啊

:L 猴哥,在表扬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猴哥,在表扬我?

必须表扬你啊,很好

网友H:
80% JTAG 已经挂了。。。
我最新作的开发板子上,JTAG已经加了专用的 TVS,这个太脆弱

网友F:
引用 网友H:
80% JTAG 已经挂了。。。
我最新作的开发板子上,JTAG已经加了专用的 TVS,这个太脆弱 ...

我特别的恨你,为什么不能用XILINX的呢?还保护Altera.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特别的恨你,为什么不能用XILINX的呢?还保护Altera.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

你也太脆弱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特别的恨你,为什么不能用XILINX的呢?还保护Altera.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

:$:$:$:$:$:$:$:$:$:$

网友E:
其实少带电插拔就好了
加TVS管太浪费了
JTAG最多在生产的时候用一次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也太脆弱了吧

是呀,特别的脆弱。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少带电插拔就好了
加TVS管太浪费了
JTAG最多在生产的时候用一次

;P 用XILINX就不会这样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其实少带电插拔就好了
加TVS管太浪费了
JTAG最多在生产的时候用一次

俺说的是开发板,哈哈。。。
普通产品我连座子都不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XILINX就不会这样啦

哥,别提Xilinx了
Xilinx的impact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于生产
连续写二十个左右的板子
软件肯定会挂掉(试过多个版本,FAE也解决不了)
且速度较慢
后来没办法,自己用Microblaze写了个生产工具
通过串口下载
速度提高了一倍还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哥,别提Xilinx了
Xilinx的impact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于生产
连续写二十个左右的板子

啊,这个问题,我没遇到。

我们大面积生产基站的时候没发现该问题

网友J:
老天保佑,这次我整的EP3C16 能够顺利调试成功吧  也是大闺女上轿 头一回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老天保佑,这次我整的EP3C16 能够顺利调试成功吧  也是大闺女上轿 头一回啊

我也是头一回啊,希望以后多交流经验:handshake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老天保佑,这次我整的EP3C16 能够顺利调试成功吧  也是大闺女上轿 头一回啊

要是XILINX多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头一回啊,希望以后多交流经验

欢迎常来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要是XILINX多好啊

不可能XILINX一家独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