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直接驱动并口打印机?

楼主(2011-09-19):
如题,有人知道ST MCU可以直接驱动并口微型打印机吗?是否用FSMC?

网友A:
这个没玩过,只玩过串口的!
给个建议:找到并口的打印机的协议,编写驱动  能否用FSMC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我感觉这只是个协议问题. 按照打印机要求的数据和通信协议, 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C:
先说说你的并口微型打印机需要什么样时序的信号?

网友D:
并口微型打印机可以用总线也可以用IO口驱动,只要时序对,以前用51单片机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