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3实际与手册相违背

楼主(2011-09-19):
手册上说RC0作为普通I/O口是施密特口,0.2 VDD但是低电平,0.8 VDD算是高电平,但是实际电压为3.7V,单片机却判为高电平,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手册上错了吗?

网友A:
手册有错很正常,详询MCP

网友B:
中间电平逻辑不定,可以是“1”,也可以是“0”。

楼主:
为什么每次测试时都是1?要那你说的话有时候时1有时候是0,这个0出现的几率也很大,为什么每次测试时都是1呢?

网友B:
为什么每次测试时都是1?要那你说的话有时候时1有时候是0,这个0出现的几率也很大,为什么每次测试时都是1呢?
引用 楼主:

也许你测了一个或几个或几百个甚至几千个都是"1",但你能保证以后所有都是“1”??
datasheet上已经很明确的做出说明。
VIH为0.7VDD(MIN),VIL为0.2VDD(MAX),这就是器件能保证的电气参数范围。
   例如datasheet里标明VDD的最大值不能超过6.5V,如果你哪天加了个7V,但是芯片没坏,那是不是说这也是和数据手册描述不符呢?那么是否说明VDD就可以加7V呢?

楼主:
带施密特的口最小是0.8VDD算是高电压,也就是4V以上才认为是高电压的,你说的不对

网友C:
1.有时候,I/O施密特输入要配置先;
2.有个中间态,一般是保持原来的状态,所以测试方法如果是从VCC往下降的话应该每次都是1;
3.研究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必要?

网友D:
手册上说RC0作为普通I/O口是施密特口,0.2 VDD但是低电平,0.8 VDD算是高电平,但是实际电压为3.7V,单片机却判为高电平,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手册上错了吗? ...
引用 楼主:

手册没问题。
话的意思是要求用户设计保证输入高电平达到0.8VDD以上,
PIC认为是高电平输入信号。

LZ理解有问题

网友D:
信号电压达到0.8VDD以上,是使PIC判断电平为高电平的充分条件,
而不是必要条件

楼主:
最小多少V  RCO(施密特口)认为是高电平??

网友E:
to 楼主: 2.5V会认为是什么?

网友F:
4、6、10、11楼已经把问题解答的很清楚,LZ仔细再想想。

0.2VDD,0.8VDD可以确保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在其它态时则属于不确定态,此乃数字电路的规定,并非MCHP独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