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那款DSP高温性能不错

楼主(2011-09-19):
目前使用55xx,虽然号称85度,但实际上根本不行呀。有没有哪位仁兄亲自测过可以在70-80度跑到片子。

楼主:
我需要实际的效果。

楼主:
没人用过高温的环境呀

网友A:
貌似TI同一款芯片有很多分级,是不是接近军工级的产品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还是要小新,不然搞坏片子很麻烦

网友C:
这样的活估计得问流片的人吧

网友C:
这个没有机会测

楼主:
55xx系列都号称-40---+85,但是真是测不过呀

网友D:
同一块DSP芯片,高温和常温下相比,功耗会大幅度提升,同事芯片的寿命会缩短。所以一般不建议DSP放在很高温度下工作。
单板设计时芯片的温度控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通过加风扇,散热片等措施,尽可能降低工作温度,已经应用在了很多产品级单板上。

楼主:
温度是,环境温度要求80度,用什么芯片替代

网友E:
28X常见125度的片子。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哦,原来如此。

网友G:
这个不是在本论坛的讨论范畴吧,一般不会太顾及这个问题。

网友H:
从来就没就测过。

楼主:
你是什么意思呀,不懂就别说,什么叫不在本论坛讨论范畴呀!
14# sqcumt123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真是无知者无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