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是迄今性能最高的以CM4为核心的MCU

楼主(2011-09-19):
根据Coremark测试评估和Dhrystone测试评估,STM32F4是迄今性能最高的以CM4为核心的MCU。

程序运行于168MHz主频时,通过Flash取指令(不是内部SRAM),Dhrystone测试得到210DMIPS,Coremark测试得到363分。

楼主:
达到这一高性能的秘密在于ART实时加速器。

我们知道,CPU的速度肯定要比外部存储器的速度快很多,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PC机,CPU的速度已经达到了超过2~3GHz,而即使是最快的DDR3 SDRAM的时钟频率也不过1GHz左右,所以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缓存技术,例如L1、L2甚至L3缓存。

在以Flash作为存储器的MCU中,也存在CPU的速度高于程序存储器的问题,STM32F2和STM32F4的MCU使用了ST特有的ART加速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Flash存储器较慢从而限制MCU性能的影响,经过ART加速器的加速,CPU可以在所有工作频率下以近乎零等待的方式,从Flash中运行程序。

ART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每次读出Flash中的指令和数据的宽度是128位;在Flash与CPU之间的取指通道上,有64个128位的缓存。当CPU顺序地从Flash取指令时,由于Flash的数据通道宽度大大超过一条指令的长度,所以除了刚开始阶段,CPU需要等待Flash取指令,随后CPU则不需再等待。但是当程序需要进行跳转时,CPU还是需要等待Flash以获得指令;在STM32F2或STM32F4中,当程序需要跳转时,会首先查看上述64个128位的缓存是否有已经存储的跳转目标的指令,如果已经存在目标地址的指令,则直接执行而不需等待;如果这64个缓存中没有目标地址的指令,则CPU需要等待Flash取出新地址的指令,在执行新取出指令的同时,这些指令会被送入64个缓存之一供下次跳转时使用。这种缓存机制,非常适合循环程序的运行,CPU执行一个循环的第一次时需要等待Flash取指令,但随后CPU就不需等待了,实现真正的零等待执行!

对于从Flash中取常数的操作,ART加速器设置了8个128位的数据缓存,工作原理与上述的指令缓存一样。这个数据缓存特别适合于Cortex-M的编译器所使用的Constant Pool技术。

网友A:
令人神往的产品。
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arm9的水平了。

MCU N==NXP
MCU F==FreeScale
MCU R==?

网友B:
楼上正解。 R:瑞萨。
ART 在STR9中就有了。
其实在现在很多超过33 MHz 的都有了,算法做的效率+缓冲大小决定了速度。
M4的IS都是一样的。

网友C:
Coremark测试得到363 ------------------------------- CoreMark™/MHz = 363/168=2.16, 这个系数跟freescale差不了多远.

网友D:
Coremark测试得到363 ------------------------------- CoreMark™/MHz = 363/168=2.16, 这个系数跟freescale差不了多远.

引用 网友C:

这个数据跟1L的第2张图是一致的(蓝色的线应该对应Freescale Kinetis)。另外根据1L的第1张图,Freescale Kinetis在Dhrystone测试中随着主频升高有性能的损失,这暗示Freescale Kinetis只针对Coremark测试进行了优化。

楼主:
这次看到的介绍更详细了, 除了指令缓冲, 还有数据缓冲了.
相当于 64/8 组相连.
非常高兴地看到. 从 F1xx 的 64 位宽度升为 128 位宽度.
但是到 120Mhz 的 F2xx 的确 128 位宽度是够了.
但是到 168Mhz 的 F4xx, 估计读取 FLASH 4个 CPU 时钟已经不够了(顺序执行又要等待 FLASH 了).
何况上图的红线画到惊人的 360MHz!
请问  168Mhz 的 F4xx 是否已经使用 256 位宽度了呢?
而以后惊人的 360MHz 是否会使用 512 位宽度呢?

网友E:
终于要出来了,赶紧啊!!不然新产品还是用DISPIC的片子

网友A:
这次看到的介绍更详细了, 除了指令缓冲, 还有数据缓冲了.
相当于 64/8 组相连.
非常高兴地看到. 从 F1xx 的 64 位宽度升为 128 位宽度.
但是到 120Mhz 的 F2xx 的确 128 位宽度是够了.
但是到 168Mhz 的 F4xx, 估计 ...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增加宽度不如增加组数。
128位宽度是因为读FLASH的位宽是128位。增加这个恐怕代价很大。

网友F:
敢问,这个产品的应用定位是哪些场合?

网友G:
这个已经有开发板了,看来比F2给力。希望不要难产。

网友H:
上有ARM9 ,A8,A9,下有F10X,F20X,不知如何定位。
容量大,价格高。上不了量的。
搞些容量小的吧。不是打自己的脚。
给个建议。在32位MCU这一块,以后全用CM4核。把CM3停掉。
低端小容量的,尽量用裁减的核。芯片面积与CM3应该差不多。
以后选型与技术支持及服务都省了不少事,实现“一步到位”,
呵呵,就怕ARM又搞了个M5,M6出来。

网友I:
大家都是高手啊

楼主:
个人认为,增加宽度不如增加组数。
128位宽度是因为读FLASH的位宽是128位。增加这个恐怕代价很大。
引用 网友A:

哈哈,目前的64组已经是加倍了,实际上在测试时32组缓存已经达到了1楼的水平。

楼主:
下载到 RM0090 了, 看了一下 55 页的 Table 3.
最快读取指令也要 6 个 CPU cycles.
也就是说, 6 个 Clock 读取 128 bits.
但是 128 bits 最快 4 个 Clock 就执行完了, 接下来, 如果 缓存没有指令, 就得从 FLASH 读取了. 这样最大有 1/3 的时间在等待 FLASH.
但是 F2xx 就不同. 最快读取指令也要 4 个 CPU cycles, 而读取到的指令 最快也要 4 个 CPU cycles 才能执行完. 所以 F2xx 是不存在等待 FLASH 的情况的.
.

楼主:
下载到 RM0090 了, 看了一下 55 页的 Table 3.
最快读取指令也要 6 个 CPU cycles.
也就是说, 6 个 Clock 读取 128 bits.
但是 128 bits 最快 4 个 Clock 就执行完了, 接下来, 如果 缓存没有指令, 就得从 FLASH 读取了. 这样最大有 1/3 的时间在等待 FLASH.
但是 F2xx 就不同. 最快读取指令也要 4 个 CPU cycles, 而读取到的指令 最快也要 4 个 CPU cycles 才能执行完. 所以 F2xx 是不存在等待 FLASH 的情况的.
.

真是郁闷, 我怎么又发了两次. 点击发送一次, 没有响应, 再点击, 还是没有响应. 回头刷新, 却发现已经发了两次了!

网友J:
不错。看PWM和TIMER好像有32BIT的。

网友D:
上有ARM9 ,A8,A9,下有F10X,F20X,不知如何定位。
容量大,价格高。上不了量的。
搞些容量小的吧。不是打自己的脚。
给个建议。在32位MCU这一块,以后全用CM4核。把CM3停掉。
低端小容量的,尽量用裁减的核。芯片 ...
引用 网友H:

这是没有办法的,ARM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现在有了M0、M1、M3、M4,以后完全有可能出M5、M6,以及比M0更低端的;就象ARM有了A8、A9,现在高端又推出A15,低端又推出A5一样。倒是夹在M和A系列中间的R系列,似乎ARM并不在意,以后M3说不定也陷入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境地。

楼主:
下载到 RM0090 了, 看了一下 55 页的 Table 3.
最快读取指令也要 6 个 CPU cycles.
也就是说, 6 个 Clock 读取 128 bits.
但是 128 bits 最快 4 个 Clock 就执行完了, 接下来, 如果 缓存没有指令, 就得从 FLASH 读取了. 这样最大有 1/3 的时间在等待 FLASH.
但是 F2xx 就不同. 最快读取指令也要 4 个 CPU cycles, 而读取到的指令 最快也要 4 个 CPU cycles 才能执行完. 所以 F2xx 是不存在等待 FLASH 的情况的.
...
引用 楼主:

回18楼:Cortex-M是以16位的指令为主,少数32位的指令;而且单周期的指令也多为16位。128位中可以容纳最多8条16位指令,你说的128位最快4个时钟周期就执行完,是指连续4条32位单周期指令的一种极端情况,不是Cortex-M的特点,实际应用中是否能够出现这样的指令组合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网友K:
回复 楼主:
360是得分吧,不是频率貌似。。

网友L:
学习了.请教这款芯片主要目标市场是哪些?

楼主:
哈哈, 真是看错了! 被旁边那个 "最高主频" 忽悠了一下. 居然没有在意左边的 Coremark!
谢谢 22 楼

网友F:
呵呵 LS真有才 其实我也看到了,只是不太好意思说,还以为你早就意识到了呢。

网友M:
ST的确是很给力啊

网友N:
1.  freescale也是150MHz, 不知你从哪得来的数据,说别人只有100MHz.
2.  freescale唯一比不上ST的是在21ic没有一个赞助版块。
3. 另外你这个比较很片面,说明不了问题。你作为ST版块的版主,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希望各位网友认识到楼主的帖子带有一种倾向性。

网友O:
就是价格太高了US$9啊

网友P: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Q:
CM4是针对什么行业,什么产品的?

楼主:
就是价格太高了US$9啊
引用 网友O:

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吗?

你能帮忙估估这个板子怎么做到US$14.9 ?下面的PDF文件中给出了板上的元器件配置。

楼主:
CM4是针对什么行业,什么产品的?
引用 网友Q:

建议你去看看这个帖子:悬赏调查:什么样的内嵌MCU的产品中需要使用浮点计算?

网友O:
回复 楼主:
当然有根据了,st官网上的信息

我想这个开发工具是为了推广的,成本应该是要超过定价吧^_^

楼主:
回复 楼主:
当然有根据了,st官网上的信息

我想这个开发工具是为了推广的,成本应该是要超过定价吧^_^
引用 网友O:

呵呵,我还真没有注意到还有这么个页面,:lol

不过,我不认为这是实际的价格,它只是一个供参考的最高价格,在Digikey能够买到的价格;你可以对比一下你可以买到的其他STM32产品的价格,然后再到对应的网页上看看标的是什么价,看看是否有可比性?

网友H:
回复 网友N:

freescale之前有在21ic有个版块。因为缺少亮点或是推广不力,相当的冷清,后来关了。
kinetis 的FLASH加速确不如STM4

网友R:
产品不错,香主剖析的也很好:lol

网友H:
freescale 本来可以一啃M4的头汤。freescale的M4基本上可覆盖STM3的,可是,唉!那推广真是烂。
号称一美元的M4,估计也没几个人玩得起来

网友C:
确实, 推广确实够烂的, K60 Tower又贵, CW平台虽然是基于eclipse, 但又不免费, 看官网更新速度, 蜗牛般啊, 150MHz的kinetis到现在还没出,  底层驱动不全, 很多人玩不转. 不过freescale推的PE确实不错, 只是缺少相关文档,  照样很难玩.

期待STM32F4, 希望能早日买到样品进行测试.

网友S:
我们已经用kinetis量产了,但那个供货实在是差,到现在还只有工程样品版本用来出货,唉,ST的CM4什么时候能批量出货啊?赶紧弄几个样品,看能不能切换过来。

网友T:
hhe,,我来了

楼主:
1.  freescale也是150MHz, 不知你从哪得来的数据,说别人只有100MHz.
2.  freescale唯一比不上ST的是在21ic没有一个赞助版块。
3. 另外你这个比较很片面,说明不了问题。你作为ST版块的版主,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希望 ...
引用 网友N:

不好意思:1)我没有提任何公司的名字,都是网友辖猜的。2)实际上我们是找来真实的样片进行了详细测试,只有型号但没有面世的产品或找不到样片的产品,无法进行测试,所以没有计算在内。

网友U:
继续盖楼,哈哈。盖成摩天大楼。

网友U:
什么时候ST送点板子或样片我们玩玩。

网友V:
哎,可惜了。。。现在大把的公司都要出M4内核,

看拼不拼得过TI吧。

现在我们公司用的Energy Micro也说要出M4,不知道香主,能否给大家出个 ST, FREESCALE,TI, ENERGY MICRO的产品对比表啊。

网友W:
很给力的一款产品

网友X:
这性能相当不错啊

网友Y:
这性能优越不少

网友Z:
相当给力的MCU

网友AA:
TOWER板大概1200能搞定,况且核心板可以换其他芯片的。至于软件,飞思卡尔的软件确实够烂,不过还好MQX是免费得

网友AB:
这比较曲线很直观,一眼就看出优势了

网友AC:
TI也出M4了。

网友AD:
看了,确实出来了,以为TI出来DSP+M3的产品,就不会再出M4了,结果又出了个这样的M4,没什么性能优势,不知道意图是什么,呵呵。本来很喜欢飞思卡尔的M4的,模拟部分做的确实有拼劲,但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呵呵。估计16位的AD,在单片机片内的话,确实不好做到很高的精度。做到后来也只能达到个12位,这时猜测,不知道猜中了没有。
用着ST的M3,AD的性能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像新塘那个,做了个12位的寄存器而已,精度只能到10位,不知道实测的话,10位很稳定。

网友D:
TI的LM4F工作在80M,速度不快。但说会上65nm的TI自有工艺,如果这样价格应该会很便宜。

网友J(2011-10-26):
NXP的M4 ,居然搞了一个180M。
开始说150M.

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网友AE:
听说 R 是给高实时,高可靠领域用的~ 比如航空航天……

网友Z:
很给力的STM32F4

网友AF:
STM32F4的性能的确是很高啊

网友M:
相当有竞争力的产品

网友AG:
看好STM32F4系列

网友AH:
问了下价格

目前还是贵的离谱啊

网友D:
问了下价格

目前还是贵的离谱啊
引用 网友AH:

ST的官方价格是:$5.74 for the STM32F407VET6 with 512 Kbytes of Flash and 192 Kbytes RAM in the LQFP100 package, for orders of more than 1,000 units。

LS问到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AI:
刚出来的产品估计不会便宜

网友AJ(2012-03-07):
高级货 来看一下

网友M:
相当给力的一款MCU

网友AB:
性能的确是不错

网友AK:
是否可以取代DSP了?

网友AL:
太高深了, 我还在学 51呢

网友AK:
根据Coremark测试评估和Dhrystone测试评估,STM32F4是迄今性能最高的以CM4为核心的MCU。

程序运行于168MHz主频时,通过Flash取指令(不是内部SRAM),Dhrystone测试得到210DMIPS,Coremark测试得到363分。 ...
引用 楼主:

功耗方面怎么样?

网友X:
STM32F4的确是很给力

网友AM:
开发板买了两三年了,准备上项目,再来看看STM32有什么新产品技术…… 呵呵,改天下载数据表看看。

网友A:
EP968手持万用编程器鼎力支持STM32F4全线脱机量产:victory:

网友W:
STM32会越来越给力的

网友AN:
stm32f4片内只有三个A/D,够用吗?DSP28335有16路,相比之下STM的也太少了吧?实际中怎么解决A/D口少的问题呢?

网友AO:
stm32f4片内只有三个A/D,够用吗?DSP28335有16路,相比之下STM的也太少了吧?实际中怎么解决A/D口少的问题呢?
引用 网友AN:

你搞错了,28335只有一个AD,2个采样保持,16通道
STM32f4是3个AD,16通道或24通道
论通道和AD数量,都是STM32占优势,就是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AD:
用着f1还可以,比TI的msp430的12位AD要好很多。

网友AN:
回复 网友AO:
谢谢你。
     可以简要地讲一下什么是采样保持,什么是通道吗?
还有目前STM32F4的中文资料很少,买回来了是不是只能看英文文档了(这看着可受罪了.)?
     还有STM32F4和飞思卡尔的K60系列哪个综合性能更好?还有它俩和DSP28335比性能如何?但是DSP好贵,频率也只有150M赫兹,工程中会用DSP28335吗?
     现在是不是有一种趋势,就是用ARM代替DSP呢(只要指控制领域)?

网友AP:
ST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敢问,这个产品的应用定位是哪些场合?
引用 网友F:

同问,性能不是最重要的。

网友W:
性能的确是相当给力

网友AQ:
:L,看不明白。

网友X:
估计ST很快就会出更高性能的MCU了

网友AR:
广告贴 鉴定完毕

网友AS: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AT:
不是去年底的研讨会上说这个季度或者下个季度要推出带RGB接口和SDRAM控制器的stm32么~期待主频破200MHZ啊

网友AU(2012-04-12):
5$我可以选几百MHZ的DSP了,如BF592,就只有2$就能搞定,400MHz的主频,单就处理速度而言,F4是没法比的!不过DSP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集成的外设太少了!

网友AV:
東西是好 價格也不菲呀

网友AW:
还是挂不了DRAM 没有Freescale的M4给力啊

网友AX:
哦,看不懂的!

网友AY:
F4XX 主要用在哪个方面?

网友AZ:
被NXP的M4 打破了记录了。 NXP的事204MHZ.可以超频到多少?

网友BA(2012-05-19):
最近供货好像比较紧张!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