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么一款多串口MCU

楼主(2011-09-20):
RT,UART要有两个,引脚数要少于21,国际名牌那种,8bit~32bit都可,最重要的是价格不要太高,型号...?

网友A:
应该有。
二路UART的,应该很多

网友B:
弄个mm 干啥

网友C:
弄个mm 干啥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这个MCU要像这个MM这样漂亮!
比如DIP就不行了,最好是SOP的。

网友:
PIC24F16KA101等,10元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找了不少时间,多串口的单片机一般引脚都很多。
pic的型号品种果然很多,不过我想趁这个机会接触一下ST的单片机,看到很多招聘的要求会这个公司的单片机,正好可以试一下ST的单片机做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