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9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1-09-20):
在测量功耗中无意发现7809中间的地不接,仍然可以输出,并且输出接近输入。现在的问题是,我中间的地管脚没有虚焊,7809仍然存在输出基本接近输入电压了,咋样的机理会导致7809会出现这样的损坏。顺便贴上7805内部电路图。

网友A:
实际输出电压为输出电压和地电压和。。。。至于你的地已经实接,看看有无可能13脚反了。。。。测2脚对地电压

网友B:
不细究内部电路,把它当个黑盒来处理。
因为7805这内三端稳压是输出相对<地/ADJ>实现稳压的,
假设<地/ADJ>浮空,又或者通过一个稳压管接地,<地/ADJ>引脚的电压就会变高,
IC为了稳住输出相对压<地/ADJ>的电压,输出也就会变高,直到输出接近输入为止。

网友C:
楼上教导的是

楼主:
3楼,按照你的说法,那既然<地/ADJ>浮空,拿该管脚电压应该不定,则输出的电压也应该不定,但现在我测得浮空脚的电压接近输出,即输出和浮地都接近输入,我想这个应该可以通过内部电路的关系来解释的。还有就是,现在我出现个别不好的7809,输出基本接近输出了,这样的一个损坏可能也需要通过内部电路来进行分析吧

网友B:
损坏了的IC,Q17一短路输出就接近输入了。

楼主:
恩,那一般来说,咋样的不规范使用会导致Q17短路?我开始怀疑是反灌,因为我现在的电路上存在反灌可能,即输出大于输入,并且输出是10V,输入此时为零,但现在模拟这种反灌,没有出现损坏情况,所以非常不解

网友D:
三端稳压一般不允许有反灌,因为里面的调整是三极管,而无论多大功率的三极管,它的EBO和ECO都很低,基本在5-7V。所以一般在应用三端稳压时,会在输入和输出反向并接一个4007二极管。

像你这种情况,可以考虑在输出脚串个二极管,隔开倒灌的电流。二极管可以用5819等肖特基二极管,减少压降。如果要求很高,那就在三端稳压地端与地线之间正向串一个与输出相同的二极管,抵消输出的压降。

另外,损坏三端稳压可能性太多了,过流,输入过高,反灌电压,山寨元件等都有可能。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

网友E:
这里为什么会输出5V呢???????

网友F:
我觉得 它就应该输出5V吧,79系列好像就是负电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