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传感器信号放大!

楼主(2011-09-20):
这是个加速度传感器,灵敏度为10mv/g。供电电压为5V,在加速度为0时,输出为Vcc/2,即2.5V。如果加速度为1g,那么输出就为2.5V+10mv。
之前采用的是提供一路Vcc/2的参考电压,然后进行差分放大,但是因为不能完全匹配,且参考电压也不稳定,所以不能完全消除Vcc/2。
请问各位看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本人新上路,怎么刚发的贴就成了已结帖呢?
请各位指点迷津一下!

网友A:
可以采用正负双电源运放。

网友B:
使用双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吗,我就是用的双电源运放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例如用+3.3V供电,通过max660 产生-3.3V,送到运放供电+-。
传感器信号直接放大即可,就不用直流偏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
这个Vcc/2不是我后来加的偏置,是传感器零位时输出的电压。

网友D:
自身带的2.5v吗
那就一直带着,然后AD采样,最后变成数字量之后,软件去掉2.5v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软件处理倒是简单很多,但因为是学习阶段,想直接在硬件上把它给消灭了!

网友D:
哦,那你用运放减法器可以吧,传感器输出信号 与 2.5v做减法。 这里的2.5v 你直接用传感器供电的5v得来,这样2.5v波动是随着传感器那个5v波动,这样就不怕波动了,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之前就是这么做的,效果还行,但是噪声大,不知道是从哪窜入的!
多谢帮忙!

网友E:
10mv/g供电电压为5v,那么也就是最大的偏差电压为2500mv,折合之后就是就是250g的最大加速度.依据前端的输入10mv/g进行放大,最大也就是20倍,信号通过设计跟随之后,进行信号放大,该处增加调零电路,或者说减法电路,别一次放大20倍,两极放大,之后输出的可以增加一级滤波器,增加满度调节,应该能满足要求的.10mv放大来说需要选择好点的放大器,如OP07,而且OP07需要增加零点调节电路(20k电阻),并且op07的正负电源需要选择mc78系列与mc79系列,对于+-电源的偏差要小,这样才能把精度搞上去,很久之前做过类似的,好像用在棉纺机上的,具体不是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原来运放正负电源不一致也会影响精度啊,那这个影响能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