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FLASH地址内的数据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9-20):
状况如下:
1、读取芯片ID成功。
2、数据端口可以写数据、读数据、发送命令。
问题如下:
擦除block之后,读取这个block内某一地址内的数值,读取到的是数据端口上一次操作输出的数据。

读数据时序,只有送地址、CE、OE拉低时序。

无论擦除block是否成功,读函数都能读取出数据来;而我遇到的情况可否说明读数据函数有问题??

网友A:
也许擦得有问题。

楼主:
擦除不成功,读取出来的会是什么?应该是随机数,而不是端口上次操作的数据吧

楼主:
加大了延时,OK

网友B:
呵呵,擦除和写入都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C:
怎么感觉hold数据就不放了,用示波器从上次操作数据开始观察有无变化。

网友D:
应该是Hold住不放,等擦除成功后再放。。
你看一下NorFlash的资料里的poll和toggle

楼主:
延时按照说明,加大了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