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途中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1-09-20):
最近在看一个电源的原理图,其中R31 R32和R16 R21的作用不是很清楚,请各位帮忙指教。

网友A:
用LC5210D搭建的T8 18W非隔离电源,在AC 90-264V DC 220MA 80V情况下,效率有90% PF 0.95 裸板温升35度左右,加上环境温度,一共60度左右。附上PCB图纸,BOM表,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Q 52976266 18688976204

网友B:
上图的电阻应该是电容放电用的,串联是因为电压降额的缘故,,,
下图的电阻应该是充当负载使用,防止空载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谢谢你的答复,另外请问
       1:串联是做什么用?
       2:后面的R22才是假负载  并且这两个电阻没有接地 就是接在30V和5V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