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1-09-20):
不知道里面有LED驱动电路的高手不,小弟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高手的话多多指教,做这方面的东西要从何入手?

网友A:
用SANKEN  LC5210D搭建的T8 18W非隔离电源,在AC 90-264V DC 220MA 80V情况下,效率有90% PF 0.95 裸板温升35度左右,加上环境温度,一共60度左右。附上PCB图纸,BOM表,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Q 52976266 18688976204

网友B:
:)路过!维修中常见。

网友C:
:lol 恒流源

网友D:
我们公司有代理一些LED驱动芯片,有技术支持,有什么需要可与我联系!

网友E(2011-11-11):
头痛中...一直不知道驱动个LED也这么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