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WD请教香主

楼主(2011-09-20):
ADC, dc, AD, DMA, DM
AWD中断发生后,如何区分是超上限或是超了下限?是通过读adc_dr吗?我同时使用了ADC-DMA采样四个通道的模拟量,如果是通过读ADC_DR的寄存器来判断,那么读取ADC_DR会对ADC向DMA的传输本次采样值产生影响吗?这个值的本次传输会不会因此取消?

网友A:
不需读ADC_DR,只需查看DMA缓冲区的对应数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