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开关疑问

楼主(2011-09-20):
Pmos管能这样用吗?Vgs=0时能完全关闭?

网友A:
建议你去掉R024。

网友B:
Pmos管能这样用,Vgs=0时能完全关闭。
图太小,里头的二极管不知道有没画反。
控制信号驱动能力够的话是可以不要R024,但要记得改R017和R018的值。

网友C:
图太小,看不清。好像是N沟MOS管。

网友B:
呵呵,估计LZ的疑问就在这里。

网友D:
这个电路有问题
FDC638P的Vgss是+/-8V,这个电路Q08导通的话Vgs=12V,会损坏FDC638P。
Q08的C极再加个分压电阻。

楼主:
图放大了,多谢各位大侠指点。 Q08导通时,Vgs=-12V吧,这样好像真会损坏pmos啊

楼主:
12_IN是整个板子的电源输入,PWR_CTRL&POWER_ON是由板子上的芯片提供,没有R024,上电的时候板子不能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