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电流是多少啊

楼主(2011-09-20):
最近准备做个产品的标牌,关于额定电流的大小有些疑问。
机器是一个检测设备,有一个微型打印机,电路的电流大约0.5A,打印机的功耗标称的是3A,但是打印机一般情况是不工作的,那么标牌上额定电流应该写多少啊?

网友A:
最大连续工作电流.

网友B:
所有部件的额定值之和(虽然“一般情况是不工作”,只要是可能工作就得算)。

网友C:
所有部件一起工作的电流之和,只要有可能会工作就算。

楼主:
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这么算额定总电流就是是3.5A ,那么保险管选择5A合适吗?要办生产许可证,可能会严格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