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2113A电视 芯片L7688B 开机吱吱响 屡烧行管

楼主(2011-09-20):
换行管后  依然就吱吱响,没有坏行管时声音大,换行管只能维持一会就烧行管。+B电压120V。  电视机放一晚上后,再开机就烧行管,换了好几个D1651 都烧了  后来换了一个25寸电视的行管,没烧短路,就是一个叫,+B电压拉低到25V。(行管没坏时)吱吱叫声音已查明变压器的声音。

网友A:
换个行输出变压器

网友B:
行逆程电容减小了

网友C:
估计是行输出变压器的问题,换一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