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从Allegro-AD-PADS的问题

楼主(2011-09-20):
源文件是4层板的,我是用AD打开brd,然后保存为protel的格式,再用PADS9.3自带的转变工具转成.pcb这种方法的。
但是转出来的文件,地层和电源层都变成no plane的了,造成地网络和电源网络都是断开的,我想问下转的过程中该设置什么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了。

网友A:
直接在PADS里设置网络就好了,不同的软件,不同的格式转换是没法做到100%的兼容的。在转换过程中修正基本不可能,只能转换后在最终软件中手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