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3F工作时发热的温度大约多少度为正常?

楼主(2011-09-20):
芯片正常工作,查资料它的温度范围为-45-85度,空的引脚已设为推挽输出并置高,但发现摸着芯片表面有小许的发烫现象,这样正常吗?

网友A:
芯片正常工作,查资料它的温度范围为-45-85度,空的引脚已设为推挽输出并置高,但发现摸着芯片表面有小许的发烫现象,这样正常吗?
引用 楼主:

STM32103F工作时发热的温度为多少度都正常,主要是看你的电路中的电流和电压参数。

STM32的数据手册中有计算方法和公式,你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计算一下。

网友B:
stm32不是功率器件,设计时应该尽量减少其耗电。
具体来说就是不要输出大电流。

网友C:
DATASHEET上写着么?

网友D:
电流不要太大

网友E:
没有问题的,这是最基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