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上的驱动电压达十几伏?

楼主(2011-09-20):
有一个正常运行的传感器.
其原理是LED发出的光经被测介质后到达光电二极管.
把示波器探头的信号线和接地线分别接到LED两端,发现驱动电压达10伏以上.
正常吗?
还是我测错了?

网友A:
应该是LED有一端断开了,你测的是开路电压。

网友B:
估计是:
探头设成了1:1,而示波器的输入设为10: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指点.示波器的输入设置在哪操作或是观察?
我的示波器是tek的2022.

楼主:
解决了.谢谢各位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