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写一个C52程序 编程可以但烧写后不运行

楼主(2011-09-20):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
sbit led1=P2^3;
sbit key1=P0^1;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if(key1==0)
  {
   delay(20);
   if(key1==0)
     {
      a=~a;
      if(a==0){ led1=0;}
      if(a==1){ led1=1;}
      while(key1==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功能是按键按下LED灯亮再按灭。    希望大家给我指出错误之处

网友A:
没有主循环

网友B:
加个主循环。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0)
  {
   delay(20);
   if(key1==0)
     {
      a=~a;
      if(a==0){ led1=0;}
      if(a==1){ led1=1;}
      while(key1==0);
     }
  }
}
}

楼主:
{ if(key1==0)
    {
delay(20);
    if(key1==0)
   {

   while(key1==0);
led1=!led1;
}
   }
   }  1个按键不能独立控制输出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2^3;
sbit led2=P2^4;
sbit key1=P0^0;
sbit key2=P0^1;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while(1)

  if(key1==0)
    {
delay(20);
    if(key1==0)
   {

   while(key1==0);
   led1=!led1;

   }

}

if(key2==0)
    {
delay(20);
    if(key2==0)
   {

   while(key2==0);
   led2=!led2;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程序错在哪里

网友C:
结构:
main()
{
...
{
......主循环体
}
}

网友D:
好像KEY1没有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