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clone烧写EPCS64锁死的问题

楼主(2011-09-20):
问题比较集中:
1、焊接EPCS64后,没有烧写jic文件的时候能烧写.sof文件。
2、烧写jic文件后,再也不能烧写.jic和.sof文件。
3、吹下芯片焊接一个没有烧写的芯片,FPGA可以烧写.SOF和.jic,但是只要烧写.jic文件后就不能烧写程序。
4、在烧写jic文件的时候只是点击烧写,没有其它措施。
目前锁定在EPCS64这块问题,不知道有大侠遇到过没,敬请指教。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烧写设备或操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