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C语言怎样将RAM初始化为零

楼主(2011-09-20):
我使用的是CCS3.3编译器,发现程序在上电初始化时未将我定义的全局变量清零。

不知道为何.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没用过,帮顶吧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太深奥了。。。

网友C:
RAM 一般不需要初始化  你检查全局变量的表达和引用方法

网友D:
不清零就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CCS编译器在调用主程序之前没有对RAM清零的功能

以前用其他单片机编译器时,定义的结构体变量,上电初始化值全位零

网友E: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