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时间在什么范围内

楼主(2011-09-20):
pc和单片机通过串口同信,从pc机发出命令到单片机接收,然后控制单片机端口输出高低电平信号,一般时间周期有多长。

网友A:
这个和多个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是否会更长一些呢

楼主:
是啊,我也这样怀疑

网友B:
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帮顶

网友C:
你的波特率是多少。还有你会测试不?

网友D:
你的波特率是多少。还有你会测试不?
引用 网友C:
你问楼主回测试什么不?

网友E: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是多少就差不多是多少(一般会有间歇时间,具体间隔可以自己定)。
而波特率一般为9600.

如果接受到PC的数据,单片机一般需要立即响应,也可过会响应,视功能紧急度而定

楼主:
多谢楼上解释,现在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