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解决一下protel99SE中的两个问题。非常谢谢。

楼主(2011-09-20):
(无正文)

楼主:
第二个问题自己已经解决,麻烦帮忙解决第一个问题,谢谢。

网友A:
99se只能导入DXF格式的CAD文件,而且版本也是要比较低的,用CAD转成DXF格式导入就可以了! 在PCB文件中单击“File”,在下拉菜单中选择“Import”,然后选择你要导入的CAD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