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问题

楼主(2011-09-20):
为了画板子方便,使用了AN5,AN6两路AD,在关闭LCD(1/4占空比,1/3偏置)情况下,可以正常工作。如果打开LCD,AD端口就受到干扰,悬空状态下,AD端口输出奇怪的方波信号。

楼主:
飞线后,换成AN0,AN1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P3.4~P3.7用作AN4~AN7时需要满足2个条件:
   1. CHx = 1;
   2. SCHx = 1;
   CHx = 1,SCHx = 0时,P3.4~P3.7会作为LCD口 。

网友A:
把没有用到的通道设置为输入无上拉,ADCH[7:4]对应清0即可。

网友A:
就是说,开始转换的时候,才将该IO口设置成ADC口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A:
正确切换通道举例如下:
     P3SS = 0X0F;
     P3CR = 0X00;
     P4CR = 0X00;

; AN4
      ADCON = 0X08;
      ADCH = 0X10;

;AN5
      ADCON = 0X0A;
      ADCH = 0X20;

楼主:
感谢LS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哦,忘记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