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放大器,传感器信号,请教指点

楼主(2011-09-20):
电荷放大器 是将传感器输出电量转换为电压。
1、有种说法是 电荷放大器不放大电压, 对吗?
2、什么情况用到电荷放大器? 是信号电压很微弱的时候吗?还是信号电流很微弱的时候? 还是信号电量很微弱的时候???(信号电量这词我发明的,呵呵,不懂)
3、传感器内部都有等效电容,压电传感器等等,一般压电传感器输出的电压很微弱吗,在什么量级?

4、我觉得信号电压不是很微弱的时候,用不着电荷放大器,对吗?

谢谢

网友A:
re LZ:

“电荷放大器”实为电荷~电压变换,即用电压表示电荷。基本原理就是对电流的积分——即积分器。当然,有别于一般的积分器,电荷放大器的构成包括积分、适调、滤波和最后的驱动。既然是对电流的积分,自然电流不宜过大(通常是微小电流),否则一下子就冲了顶了。

网友B:
一般是电压比较高,但电流很小,这样累积起来成为电荷才好测试。
好比测试一个轻微漏水的水管,要用杯子接着,累计到一定程度,看一下容量,初上时间,就得到流速。
Q=I×t
其中Q是电荷,I是电流,t是时间。I小的话,加大时间,Q就可以累积起来。
累积电荷的简单方法,是用电容:
Q=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