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机和4位机哪个更好

楼主(2011-09-20):
8位机和4位机哪个更好

网友A:
都不错,各有优势吧

楼主:
如果非要有个比较呢

网友A:
4位机更强一点吧

网友B:
Flash能和OTP还是有差别的

楼主:
呵呵,FLSAH和OTP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网友C:
8位机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楼主:
嗯,期待啊,先结贴了

网友D:
新手唉报个道学习到了·······:P

网友E:
呵呵,FLSAH和OTP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引用 楼主:

就看FLASH和OTP就有本质的不同。
且OTP比FLASH的相对稳定------

网友F:
FLASH的结构决定了其抗干扰能力不如OTP,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4BIT的运算速度、易用性不如8BIT,怎么说呢,各有各的优点,根据个人所需吧

网友G:
如果不是非常非常看重成本,打死也要选择8位。

楼主:
就看FLASH和OTP就有本质的不同。
且OTP比FLASH的相对稳定------
引用 网友E:
言之有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