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9-20):
一5V电源在后面由于用到一7K的PWM波来使用此输出,结果发现整个5V上面都有一7K的纹波,如果不用此7K的PWM波就没有了,问下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

网友A:
实在看不懂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最好把图贴出来。

网友A:
此电路对V电源来说可能是太重了。建议另从别处取得电源,至少从5V输出的稳压输入处取得。
如果一定要从5V处取得电源,建议加强此电路输入处的LC滤波,即加大L1到100uH或更大,并且注意BC2电容的接地,尽量靠近芯片2脚。BC2下端图中未接地而是悬空,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