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科电子新型PolyZen器件满足USB挂起模式下的功耗要求

楼主(2011-09-20):
泰科电子(Tyco Electronics)今天宣布推出PolyZen™ ZEN059V130A24LS 器件。这款集成器件可为带有USB接口的电子产品提供全面电路保护,同时满足USB3.0挂起模式下的功耗要求。

网友A:
相比于USB2.0规范中的500mA工作电流,USB3.0规范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允许设备工作电流增长到了900mA。随着越来越多的移动设备采用USB端口作为首选的充电接口,人们对更高充电电流的需求也随之增长,而且更短的充电时间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要素。

网友B:
当与USB端口相连时,移动设备并不总是处于充电状态;实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们处于待机或挂起模式状态。

网友C:
一台设备在挂起模式下的功耗特性是电路保护设计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支持挂起模式运行的USB设备将平均电流消耗限制在2.5mA.。

网友D:
任何电路保护方案,无论是CMOS还是其他方案,都必须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E:
PolyZen器件是聚合物增强型齐纳二极管,可在单一封装中提供防止过压、过流和ESD瞬态损坏的协同保护。新款PolyZen ZEN059V130A24LS器件将高功率吸收能力与低齐纳电压Vz和低功率消耗结合在一起。

网友F:
基于该器件的聚合物热保护架构,它能够吸收高能量脉冲并有效地阻隔过高电流和反向偏压电源,而这些都有可能给单体的齐纳二极管造成终极损毁。

网友G:
该器件的钳位电压Vz低于6V,它有助于保护易损坏的下游电子器件,其5V低功耗满足USB3.0挂起模式的要求。

网友H:
对USB3.0设备来说,PolyZen器件可被置于USB输入端口、Powered-B插头以及/任何适用的附加电源端口。PolyZen器件为设计师们提供了高功率钳位二极管所具有的简洁性,同时避免了对大量散热的需求。

楼主:
该器件的嵌入式“时间延迟”过压闭锁和过流开关有助于防止由使用不当电源、反向偏置电源、负电压以及由过流、ESD瞬态、感应尖峰或其他过压故障所产生的损坏。

网友I:
它还可帮助制造商降低保修成本和提升以下便携式电子产品的可靠性:

• 手机和手持设备
• 个人导航设备(PNDs)
• MP3和CD播放器
• DVD和蓝光播放机
• 数码像机和视频摄像机
• USB3.0集线器和适配卡
• 打印机和扫描仪
• 固态设备(SSDs)
• 外部硬盘驱动器和大容量存储设备
• 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

网友A:
“仅需使用一颗PolyZen ZEN059V130A24LS器件将有助于降低设计成本。”技术营销和产品应用工程师Kedar Bhatawadekar说

网友B:
它的低功耗特别满足在挂起模式下USB3.0的漏电需求,而且其小型化尺寸适应电子产业持续小型化的要求。

网友H:
好霸道的图啊,支持一个

网友J:
整个看下来,怎么总感觉就是一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