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9-20):
(图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积分器吧?电路有问题,C2,C93应该并上一个电阻,否则运放输出端直流电平持续提升或降低至饱和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积分器在一起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从电路上看,确实是两个积分器,至于有什么用,要结合这个电路的应用场合,外围电路,输入输出信号来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