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 I2C的问题

楼主(2011-09-20):
求助I2C器件子地址为8+x格式的问题
if(suba_type==3)
{ /*子地址结构为8+x*/
  I2C_sla=sla+((suba>>7)&0x0e);//器件的从地址
  I2C_suba=suba&0x0ff;        //器件子地址
I2C_suba_num=1;             //器件子地址为8+x
}

/*  sla   器件从地址
  suba    器件子地址
*/
1,器件的从地址不是由硬件确定的吗?如果不是,那是怎么确定的?
2,子地址是8+x结构,为什么要&0xff?

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明白...

楼主:
:handshake高手留步,指点下

网友B:
亲,高手让偶带话给你,说看不懂。这是某个程序的片段,看懂了就真的高了。I2C从器件地址是硬件确定的,有的器件有片选脚参与在里面。至于I2C_suba=suba&0x0ff就要看suba的定义是啥了,例如高层软件可以把几个I2C上器件的地址串接在一起,从高层来看就像一个地址连续的存储器。

网友C:
LZ自己就是高手啊,这样的片面的程序段都看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没讲清楚,这是LPC2132中关于 I2C的一段程序,我以为关于I2C在板子上都一样的,所以就直接把问题给撂上面了,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说清楚了???
4# NE5532

楼主:
/*  sla   器件从地址
  suba    器件子地址
*/

网友D(2015-04-18):
你好,这个问题最后你搞明白了吗,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教一下我

网友E:
楼主,我过来是看硬件的,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