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art串口接受数据整合问题

楼主(2011-09-20):
在用uart接受数据是用uart_receB();接受数据,当一次接受多个数据的时候怎么用指针p把数据放到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_rece[]?
就像下面的 发送似的
void uart_sendS(unsigned char const code *p)
{
while(*p!=0XFF)
{
  uart_sendB(*p);
  p++;
}
}

网友A:
:L
看LZ定义的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_rece[]

有code关键字 是分配在代码段
数据是不可能被修改的

网友A:
建立一个FIFO其实 也是很简单的

比如,先定义一个缓冲区

#define        MAX_FIFO_DEPTH        8

typedef struct _MESSAGE_FIFO
{
        BYTE                IndexHead;
        BYTE                Count;
        KEY_EVENT        Buf[MAX_FIFO_DEPTH];

} MESSAGE_FIFO;

MESSAGE_FIFO MsgFifos;
写缓冲区

BOOL
MessageSend(
        BYTE event
        )
{
        MESSAGE_FIFO* pMsgFifo = &MsgFifos;

        if(pMsgFifo->Count >= MAX_FIFO_DEPTH)                //fifo full
        {
                return FALSE;
        }
        pMsgFifo->Buf[(pMsgFifo->IndexHead + (pMsgFifo->Count++)) % MAX_FIFO_DEPTH] = event;
        return TRUE;
}
从缓冲区中读取数据

//fifo empty return MSG_NONE, else return message
BYTE         MessageGet(
        BYTE MsgFifoIndex
        )
{
        BYTE event = MSG_NONE;
        MESSAGE_FIFO* pMsgFifo = &MsgFifos;

        if(pMsgFifo->Count)                        //fifo is not empty
        {
                event = pMsgFifo->Buf[pMsgFifo->IndexHead];
                pMsgFifo->IndexHead = (pMsgFifo->IndexHead + 1) % MAX_FIFO_DEPTH;
                pMsgFifo->Count--;
        }
        return event;
}

楼主:
额 楼上的问题我知道了。。
我是这样做的  把上面的code去掉了。。unsigned char string_rece[]
char uart_receS()
{        unsigned char   *p          ;
        *p = & string_rece[0];
        for(i=0; i<8;i++)
                {
                        *p = uart_receB();

                        p++;
                }
}

但是接收到 然后在发出去就是一堆乱码了。。单独的发事没有问题的。。

楼主:
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LZ 接受 和 发送
是不是 考虑了 临界区
建议LZ接收完数据,发送的时候 关闭中断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就是考虑了程序的边界,,和串口终止的问题!~

网友B:
  *p = & string_rece[0];

这是错误的,应该是p=string_rece; 或 p = &string_rece[0];
指针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晰,*p是指针p指向的地址的内容,而&string_rece[0]是取数组的起始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