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应用

楼主(2011-09-20):
一个电平翻转需要用到看门狗定时器,一开始准备要用定时器TMR0的,可是分频后最大中断时间32us,由于我需要500ms的电平翻转输出占空比为50%,T=1S,所以选择了看门狗定时器。 分频后可以得到最大65.536ms的时间,我见网上一般用看门狗都是防止程序跑飞用的,每隔一段时间喂狗,现在我要实现500ms翻转一次怎么实现??请教下?  我看datasheet 没有看门狗的寄存器值设置。 单片机是HT46R47。

网友A:
定时器TMR0 应该还是可以实现的
为什么要用看门狗定时器呢?

楼主:
TMR0是可以实现,可是是8位单片机啊,你中断计数最大255,再计255。。等计到500000/32啊?你每次中断功耗就增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