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m26ls31发热

楼主(2011-09-20):
(无正文)

网友A:
详细说说

楼主:
电源接上,使能断接地,所有的输入接地

楼主:
通过10的下拉电阻,5V供电

网友B:
有没有电路图说明,发热有很多种情况会引起。最糟糕的就是可能存在短路。。。

网友C:
输出断开看看,检查下静态电流。
如果Iq正常,可能负载拉电流太大。

网友D:
没有电路图贴出很难得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很大可能短路或者负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