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汇编中如何调用c中定义过的位变量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1-09-20):
在c中定义了位变量:
bdata unsigned char AOUTPUT;
sbit CCS       = AOUTPUT^3;

在汇编中要用“CCS”位变量,定义如下:
extrn data(AOUTPUT);
CCS  BIT AOUTPUT.3;
编译通不过必须改为:
CCS  BIT 20h.3;
方能通过。
什么原因,望高手解答。

网友A:
给LZ复制一段keil文档中的原文
sbit
The sbit type defines a bit within a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SFR). It is used in one of the following ways:

sbit name = sfr-name ^ bit-position;
sbit name = sfr-address ^ bit-position;
sbit name = sbit-address;
Where

name is the name of the SFR bit.
sfr-name is the name of a previously-defined SFR.
bit-position is the position of the bit within the SFR.
sfr-address is the address of an SFR.
sbit-address is the address of the SFR bit.

楼主:
感谢2楼的回复,但我的位变量不是特殊功能寄存器位变量,那种位变量我能编译通过。
sbit CLK  = P3 ^ 3;

网友B:
//---------------------------------------
// C
unsigned char bdata  AOUTPUT;
sbit CCS  =  AOUTPUT^3;

//---------------------------------------
// ASM
EXTRN bit    CCS ;
EXTRN data AOUTPUT;

//---------------------------------------
// ASM(更方便的声明)
EXTRN NUMBER CCS;
EXTRN NUMBER AOUTPUT;

楼主:
感谢3楼的回答,问题解决,但不能这样写:
// ASM
EXTRN bit    CCS ;
而是要这样写:
extrn bit    (CCS) ;
编译才能通过。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