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LDO与DCDC的纹波问题

楼主(2011-09-20):
我粘原理图与示波器的结果,纹波比较大,还有尖峰干扰,求解前辈怎么减小纹波与去掉尖峰干扰啊,都弄了一个多星期了...做的是蓝牙模块的电源,结果蓝牙耳机噪音很大..

网友A:
如果用开关电源,纹波小不了

楼主:
但这个纹波确实有点大的,特别是5V DCDC 的尖峰干扰

网友B:
回复 楼主:
C54并个104电容试试。
可能不是电源的原因。

网友C:
3.3V输出端电容要加大点,低电压下,10uF有点小

不过噪声的来源不能就这么确定是电源的问题吧
最好用电池加LDO试试,看有没有噪音

楼主:
像这种情况,噪声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楼主:
5V电源是作为蓝牙模块输入滤波运放的电源的,我想着应该是 5V电源的尖峰干扰通过运放影响到蓝牙模块的音质,问大蚂蚁们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D:
感觉DCDC的纹波是有点大,楼主确认下纹波频率,看跟电路中哪个频率接近。

网友E:
这颗LDO输入输出电容加大看看,或接个磁珠试试。

网友F:
你把电感换个小一点的试试,4.7μH

网友G:
PCB 布得不好,主要是地的处理;c60和c54对换。

楼主:
赞同13楼的说法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datasheet的推荐参数的意思,是不是使用IC时用推荐值就可以吗,还有其它方面的考虑吗??

网友D:
一般来说,按照推荐参数即可。

网友H:
对付spike,要在ldo前加磁珠~~

楼主:
我换了种结构,换了个ADJ的DCDC,然后加了个5V的LDO,总算是过关了...

网友I:
您用的ME6206是南京微盟的,这款LDO主要特点是低功耗的。但在蓝牙耳机上建议选高PSRR、低噪声的LDO,推荐BL9195,3.3V, 5.0V输出的都有,我们有很多蓝牙耳机客户都是用的BL9195。

楼主:
对BL9195有兴趣,可没 datasheet啊

网友J:
走线其实不怎么样

楼主:
是啊,我初来乍到,望指点啊

网友K:
走线不好。你要按照DC-DC的布线规则来,输入输出地平面尽量在同一层联通,输入脚的滤波电容要尽量靠近管教,很多,百度下。这个电路没什么大问题,关键是布线和铺铜情况。

网友L(2011-10-24):
TOREX的XC6206也是很好用的LDO.

网友M(2012-02-11):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也可以在DCDC后加一级的LC滤波。

网友N:
是不是电感饱和了,换个大体积电感试试,自己绕一个。

网友N:
应该不是走线的问题。

网友O(2013-08-11):
加上前面的C54 换低ESR的 TPSD107K010R0065 试一下

网友P:
DCDC的纹波主要来源于你选的那颗电感,你选的是ISL9111的fixed系列,建议按照参考电路设计,将电感改为4.7uH。
至于LDO只有通过选合适的滤波电容来解决了。

网友P:
你这颗DCDC对于PCB走线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只要周围没有干扰源就行,主要还是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