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 编译内核问题!

楼主(2011-09-20):
按照书上的步骤,都能编译成功,但是无法在模拟器上运行???请问哪个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A(2011-10-22):
感觉21IC里面谈WINCE的好少。。。

网友B:
搞软件的都在CSDN, chinaunix, linuxforum论坛里面。

网友C:
你选用的BSP包是模拟器的吗?另外,你模拟器的配置选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