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中的一个公式的推导

楼主(2011-09-20):
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在反激一章有这么一个公式,如图11所示,我现在推导如下,不知正确否?

楼主:
好不容易推导出来的公式,大家也不给个建议啊!郁闷

网友A:
反激CCM下是正确的。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肯定,应该说在反激单路输出情况,处于连续模式,能够满足这个关系式。

楼主:
哪里不明白,可以提出来,我可以就我了解的解释下

网友:
哪里不明白,可以提出来,我可以就我了解的解释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 一原两副的变压器 在反激工作时 I原  与  I副1 I副2 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 ?谢谢

楼主:
在开关断开瞬间,根据能量守恒有0.5*L1*I1*I1=0.5*L2*I2*I2+0.5*L3*I3*I3
在同一磁芯的线圈间,有这样的关系 L=K*N*N
故可以得到N1*N1*I1*I1=N2*N2*I2*I2+N3*N3*I3*I3

网友:
在开关断开瞬间,根据能量守恒有0.5*L1*I1*I1=0.5*L2*I2*I2+0.5*L3*I3*I3
在同一磁芯的线圈间,有这样的关系 L=K*N*N
故可以得到N1*N1*I1*I1=N2*N2*I2*I2+N3*N3*I3*I3
引用 楼主:

在同一磁芯的线圈间,有这样的关系 L=K*N*N 是指 L1/L2=[N1/N2]^2
L1/L3=[N1/N3]^2?

网友:
在开关断开瞬间,根据能量守恒有0.5*L1*I1*I1=0.5*L2*I2*I2+0.5*L3*I3*I3
在同一磁芯的线圈间,有这样的关系 L=K*N*N
故可以得到N1*N1*I1*I1=N2*N2*I2*I2+N3*N3*I3*I3
引用 楼主:

有这样的关系 L=K*N*N  ,能告诉下这公式的推导过程么 谢谢

楼主:
建议楼上看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中第33页中的3-50这个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