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太网的一个MAC能不能挂多个PHY

楼主(2011-09-20):
要做一个双网口的东东,不知道一个MAC可以挂多个PHY不
或者有没有双MAC的ARM

楼主:
补充:目前对ST的arm比较熟 如果这样可以 就用STM32F2或者F4来做了

网友A:
接是没问题,问题是软件你怎么处理?

楼主:
只要硬件能接 软件改驱动应该能行 问题是硬件能不能接
Tx还可以
Rx会打架的
不知道MII或RMII有没有类似片选信号的功能
貌似MDIO有

网友B:
不懂。等答案

网友C:
有2口或3口switch的phy芯片

网友D(2017-12-06):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