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取代dk1a-5v的继电器的吗?

楼主(2011-09-20):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取代dk1a-5v的继电器吗?

网友A:
http://cn.made-in-china.com/showroom/wwwqq123/product-detailfbCEsGQdnukO/%E7%BB%A7%E7%94%B5%E5%99%A8%EF%BC%88DK1A-5V/DK1A-12V/DK1A-24V%EF%BC%89.html

继电器(DK1A-5V/DK1A-12V/DK1A-24V)
继电器(DK1A-5V/DK1A-12V/DK1A-24V)

产品简介
  DK:10A(1极)、8A(2极)小型•高容量的有极功率继电器。
  尺寸:20*12.5*10,20*15*10.
  参数特征:
  常用型号列表:DK1a-3V,DK1a-5V,DK1a-12V,DK1a-24V,DK1a-48V,DK2a-3V,DK2a-5V,
  DK2a-12V,DK2a-24V,DK2a-48V
  偏门型号列表:DK1a-L2-3V,DK1a-L2-5V,DK1a-L2-12V,DK1a-L2-24V,DK1a-L2-48V,
  DK2a-L2-3V,DK2a-L2-5V,DK2a-L2-12V,DK2a-L2-24V,DK2a-L2-48V

  触点模式:1a,1a1b,2a
  触点电流(电阻负载):1a——10A 250V AC,10A 30V DC;1a1vb/2a——8A 250V AC,8A 30V DC.
  电气寿命:10万次以上(电阻负荷、通断频率20次/分、额定控制容量下)。
  耐电压(初始):各端子间4,000V1分钟(检测电流:10mA)(但是、线圈端子相互之间除外)。
  绝缘电阻:各端子间1,000MΩ以上(DC500V绝缘电阻计)。
  耐热:150°C 1小时。
  最大连续通电电流:10A(AW3810、3812)、8A(AW3820、3822)。

  特长:
  1.小型・高容量。
  实现小型的同时,还可进行1a 10A 250V AC、1a1b,2a 8A 250V AC的高容量通断。
  2.高灵敏度。(额定消耗功率200mW)
  3.高耐压
  线圈部分与触点部分的分别独立构造实现了高耐压。
  触点-线圈间触点间
  4,000V RMS 1分钟
  耐浪涌电压 10,000V 1,000V RMS 1分钟
  耐浪涌电压 1,500V
  4.有磁保持型。
  5.可进行自动清洗的塑料密封型。
  6.并有专用插座。
  7.适合于各种安全规格。
型号DK1A-5V/DK1A-12V/DK1A-24V
公司名称特威德电子有限公司

楼主:
谢谢!
我找了个G6C-1117P-US-DC5V
的型号!但是不知道都很贵的!

网友A(2012-05-25):
开眼了,很小,不知什么价,是否用得起,哈哈,愿意透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