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级跟随器负载加重问题?

楼主(2011-09-20):
如图,接上低阻抗负载,输出波形的负侧被截去,怎么解释?

网友A:
re LZ:

射极跟随是单边驱动(这里是上拉),而下拉则是靠Re(R1)拉动。如此,其上下驱动是极不对称的。如果隔直耦合电容(C1)够大,设稳态时其两端的压降为V0且近似不变,则当发射极电压降至V0 R1 / (R1 + R4)时将不再下降了(三极管截止)。这样,输出下半部分也就被截去了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解答!本人愚钝,思来想去还是没明白,还麻烦详细解释。你说的上拉下拉什么意思?还有三极管怎么截止也没明白,交流时R1 R4好像并联了,

网友B:
3楼:
先计算静态工作点,然后考虑输入信号足够大情况。

HWM所说“上拉”“下拉”,是指图中节点1(C2左端)电位何以会升高和降低。

网友C:
如果输出电压太低,就相当于R1的电压比输出电压高,那样的话就相当于电流是从射极流入集电极了,这是不可能呢,所以输出电压太低就被削掉了。

网友D:
maychang讲的很对,计算静态工作点,然后考虑信号刚好失真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