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为什么会输出5V呢?求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20):
其实世界上本没有负,只因有了正,电压倒过来看不就是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蛮高深的,不懂

网友A:
你是想问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还是想问为什么79系列可以输出正电压?

网友C:
7905就是输出5V的,只不过是-5V,那不要紧,把-5V接地,原本的地就是+5V了。不过这样接了以后,变压器同绕组就不好做别的用途了。

网友D:
估计万用表的表笔接反了

网友E:
7905就是输出负的吧,你把引脚接地了,就是正的啦

网友F:
按照你的图13脚电压差是5V,原来是3脚出3相对于1为-5V,可现在你的3为0这样1相对于3就是5V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