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P译码的问题

楼主(2011-09-20):
我利用C6416的VCP进行译码,输入384bit,因为不是一个完整的帧,我选择的帧长FL = 192,译码采用Convergent Traceback Mode方式,R = 80,C=24,r = 1/2,K = 9,硬判决,可是输出的译码结果总是后面的7-8个bit与matlab的译码结果不同

网友A:
仔细看看文档

网友B:
是啊,配置什么的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好像都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C:
C6416的VCP进行译码  是哪个编译器下的功能了

网友D:
这个不是编译器的功能好不好?

楼主:
越说越乱,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