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 给力!!!HotISP V258B,菜农可以休息几天

楼主(2011-09-20):
腾讯微群点击下载:HotISP258B
http://qun.t.qq.com/78184763/share

新浪微群点击下载:HotISP258B
http://q.weibo.com/632890/file/10890665

牛卧堂或点击下载:
http://www.nuvoton-m0.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4&pid=2033&page=1&extra=#pid2033

网友A:
哈哈,第一次做大叔沙发 :lol
大叔好好休息一下。

网友B:
板凳,大叔辛苦啦、!

楼主:
请使用者请跟帖贴图,俺看看其他系统运行的情况。
有什么好建议请提出!!!
谢谢!!!

楼主:
语音引擎及语音发声库的安装步骤及应用:
   Vista用户可以越过1~4步骤,安装过VC/VB的用户可以跳过步骤7.
1. 进入“speechsdk安装包”文件夹
2. 进入“speechsdk”文件夹,点击“setup.exe”,安装微软语音系统软件。
   完成后返回上一级文件夹“speechsdk安装包”。
3. 进入“LangPack”文件夹,点击“setup.exe”,安装微软语音系统男声语音库。
   完成后返回上一级文件夹“speechsdk安装包”。
4. 不满意微软的“男声”可以继续安装“女声语音库”。
   进入“Neospeech中文女声_Lily”文件夹,点击“setup.exe”,安装VW Lily女声语音库。
   完成后返回上一级文件夹“speechsdk安装包”。
5. 点击“HotPower_HotWC3.html”。
   若在网络上,可以直接在线运行“http://www.hotpage.net.cn/HotPower_HotAjax.html
6. HotWC3网上在线听书或语音识别Internet选项设置:
   在IE中的"工具"菜单点击“Internet选项”,
   在Internet选项下拉子菜单"安全"页内点击"自定义级别"
   弹出"安全"页下拉子菜单,
   在"对未标记为可安全执行的ActiveX控件初始化并执行脚本"内选择启用。
   设置完后退出IE,再重新启动IE并运行HotWC3后即可网上在线听书和语音识别。
7. 若想文件操作和串口操作,还需装载相应的“文件对话框”和串口控件控件。

   假若已安装过VC或VB等编程工具软件,以下可跳过。

   文件夹“ActiveX”内有2个相应的控件“comdlg32.ocx”和“mscomm32.ocx”,
   将此控件添加到“c:\windows\system32”文件夹内
   注册comdlg32.串口控件
   regsvr32 c:\windows\system32\comdlg32.ocx
   卸载comdlg32.串口控件
   regsvr32 /u c:\windows\system32\comdlg32.ocx

   注册mscomm32串口控件
   regsvr32 c:\windows\system32\mscomm32.ocx
   卸载mscomm32串口控件
   regsvr32 /u c:\windows\system32\mscomm32.ocx

8. 离线运行“HotPower_HotWC3.html”
   或或网上在线运行“http://www.hotpage.net.cn/HotPower_HotAjax.html”。

   “朗诵”即可实现“文字到语音的听书”。

网友C:
哈哈,上班后去下载。大叔辛苦了。。。

网友D:
大叔辛苦,该休息休息了!

网友E:
虽然还没学M0,但绝对顶大叔~~

网友D:
大叔你好!
      刚才下载了新唐的ISP.bin V2.3,下载到芯片之后使用HOTISPV258B(波特率为115200bps)无法连接成功,但如果ISP.binV1.1,使用HOTISPV258B(波特率为115200(编辑失误,实际为57600)bps)可以连接成功,而且使用新唐的ISPV1.41可以连接到下载了ISP.bin V2.3的芯片。

上图:
HOTISPV258B ISP.bin V1.1 连接成功图

HOTISPV258B ISP.bin V2.3 连接失败图

新唐ISPV1.41 ISP.bin 2.3 连接成功图

楼主:
晕,ispv1.1要选57600,ispv2.3要选115200

网友F:
ispv1.1    针对MDK4.13以前版本(含MDK4.13)
ispv2.3    针对MDK4.13之后版本
我昨晚才试出来,笨死了,我用的是MDK4.12

大叔的HOTISP很强悍,每次连接都能成功。官网的ISP工具第一次连接有时能成功,断开后第二次连接成功率为0

网友D:
晕,ispv1.1要选57600,ispv2.3要选115200
引用 楼主:

O(∩_∩)O~ 编辑失误!
ispv1.1选57600bps可以连接成功,ispv2.3选115200bps连接失败。

楼主:
好像T2的5mS太短了,俺设置的是250mS.

因为要软件延时

网友D:
好像T2的5mS太短了,俺设置的是250mS.

因为要软件延时
引用 楼主:

①设置为250ms或者更大问题依旧。

②编译环境-》KEIL-》系统设置未自动识别KEIL的系统路径如何进行手动设置?
截图(V258B与V258C一样):

③另有昨晚用串口调试助手的时候若语音选中则串口接收到的信息前面一半无法显示,若语音不选择则可正常接收,使用的是NUC120_HOT_SPI_PDMA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