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不了别的图库

楼主(2011-09-20):
为什么加了不原理图文件库,就像附件图上描述的一样,求大侠们指点。

网友A:
“文件不被识别”
你试着添加其他原理图库看看?

网友B:
很明显你的是win7系统!!!!加不了是正常的!!!

网友C:
Win7有个Run in compatibility mode,试一下有没有用。

网友D:
用win7问题确实多些

网友E:
文件名里面有汉字可以否?

网友F:
用win7 BUG多 加载不了库的  装个双系统吧  不然你画双面板的时候 开半透明效果  放大缩小会一卡一卡的

楼主:
确实  刚卖得电脑用的WIN7的系统 ,它怎么又那么问题,看来只是用XP好

网友G:
用WIN7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H:
WIN7系统安全管理权限问题,想办法把权限去掉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I:
安装虚拟机吧!解决wind7问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