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输出端的电感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1-09-21):
有时一个DC-DC的输出电压要分作多个电路供电,

这时一般都要在每一条支路加一个电感。

我想问的是,这个电感的大小应该根据什么来决定?

只是各路电流的大小吗?还是有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多谢!!

网友A:
多路输出,各路串联的电感可能是用于调整每路输出电压(此时电感必有直流绕组),也可能是每路输出的滤波电感(用于正激变换器等)。
电感的大小,是根据你的设计要求而定的,绝非仅与输出电流有关,无法一概而论。

楼主:
不是用来调整电压的,作用就是一个滤波电感。这样的电感大小应该由什么来决定?

网友B:
DCDC中的电感都是根据芯片PDF上面相应的公式计算得到的,还有电容器的参数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