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O控制问题

楼主(2011-09-21):
我的程序里有段控制PF2、PF3端口的代码,默认电平都是高电平,打算运行代码过后一个变成低电平一个保持不变,可结果两个都变成了低电平,请问一下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回事?
下面是代码:
#define LCD_A1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F
#define LCD_A1_BASE             GPIO_PORTF_BASE
#define LCD_A1_PIN              GPIO_PIN_3
#define LCD_A0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F
#define LCD_A0_BASE             GPIO_PORTF_BASE
#define LCD_A0_PIN              GPIO_PIN_2

//预先置高电平
GPIOPinWrite(LCD_A0_BASE, LCD_A0_PIN, 1);
GPIOPinWrite(LCD_A1_BASE, LCD_A1_PIN, 1);

HWREG(LCD_A0_BASE + GPIO_O_DATA + (LCD_A0_PIN << 2)) = 1;
   HWREG(LCD_A1_BASE + GPIO_O_DATA + (LCD_A1_PIN << 2)) = 0;

另请教一个问题:在S39B96上怎样计算出1us?

网友A:
回复 楼主:

HWREG(LCD_A0_BASE + GPIO_O_DATA + (LCD_A0_PIN << 2)) = LCD_A0_PIN;
HWREG(LCD_A1_BASE + GPIO_O_DATA + (LCD_A1_PIN << 2)) = 0;

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你的LCD_A0_PIN实际是Pin2,写进去应该是0x04(GPIO_PIN_2)才能置你要的那一位

网友B:
回复 楼主:

GPIOPinWrite(LCD_A0_BASE, LCD_A0_PIN, 1);
GPIOPinWrite(LCD_A1_BASE, LCD_A1_PIN, 1);
这个应该改成
GPIOPinWrite(LCD_A0_BASE, LCD_A0_PIN, LCD_A0_PIN);
GPIOPinWrite(LCD_A1_BASE, LCD_A1_PIN, LCD_A1_PIN);

网友B:
回复 网友A:

3楼说的很对,赋值高电平,不是直接写1,而且把相应的位置1.
HWREG(LCD_A0_BASE + GPIO_O_DATA + (LCD_A0_PIN << 2)) =LCD_A0_PIN ;
   HWREG(LCD_A1_BASE + GPIO_O_DATA + (LCD_A1_PIN << 2)) = 0;

网友C:
这个帖子必须顶起!

网友D:
学习了,版主人真好啊。

网友E:
HWREG(LCD_A0_BASE + GPIO_O_DATA + (LCD_A0_PIN << 2)) =LCD_A0_PIN ;
HWREG(LCD_A1_BASE + GPIO_O_DATA + (LCD_A1_PIN << 2)) = 0;支持